E40 掉电指示灯亮一下

楼主(2012-11-11):
通电按开关 指示红灯亮一下就灭。 瞬间测各个电感的电压都有,保险都好。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呀 ?急求 !
显卡
掉电

网友:
又遇到的吗?

网友:
按掉电的来修啊,,,先断开掉电保护相关电路,,再查,看看哪一路引起掉电!

网友:
E40怎么这么多坏的。。

网友:
某组电压异常,仔细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先查查各个电压吗 就当研究了 得积累一下自己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