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Z460左侧USB口不能使用右侧可以使用

楼主(2012-11-11):
如题,本人维修笔记本一年左右,电路基础掌握的不太好,在这求大家帮帮忙分析下这个问题,联想Z460 左侧两个USB不能用 供电5V正常 信号线阻值正常 就是不能使用,右侧一个可以使用,拜托了!!!

网友:
是一组不能用,还是两组,如果就办是一组不能用,那就好说些了,5V供电用,两根DATD线的二极体也正常,那你可以看看USB那两根线后面有没有接什么元件了,如果有的话,你先代换一个看看,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
各位前辈 棒棒忙了  帮忙分析下 有一个U口能用 能排除南桥问题吧 HM55的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USB接口坏了,如果接口正常的话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U口也没有问题,信号也没有问题,莫非真是南桥挂了 ,但是有一个排线的U口能用。

网友:
就只有供电,数据线都正常的话,就干桥吧

网友:
{:4_107: 自己收的本,没试出来,不折腾了 ,现在用它手机充电可以 呵呵 不过有修过同样问题的兄弟 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