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启动正常,就是不能关机

楼主(2012-11-11):
技嘉g41m-ES2L启动正常,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停一下就马上又开机了,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bios 问题,或者刷一下基本ok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
IO都可能会引起,不好确定

网友:
应该是CMOS设置问题··刷BIOS 也不的行的 ··

网友:
我有个GA-31M 也这样的问题 连续关注中。。。

网友:
技嘉板BIOS容易坏

网友:
换IO,拆网卡

网友:
技嘉bios坏的确实有一些,我一客户的一片G41MT-D3P板开机bios报错,bios电池几天就能放电完。保内的所以返厂,连续返两次厂总算搞定了。可惜厂家洗过板了,没看出哪儿维修过了。

网友:
CMOS设置过,BIOS也刷过,也是不行,看来是硬件出问题了,这样的话要从那里修起呀!!!

网友:
这个你先看看IO条件满没满足 还有南桥的触发条件   这个你的按上电时序修的   你这种就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按照时序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