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搭载三代内存的华硕主板

楼主(2012-11-11):
各路高人,想请教下能搭载三代内存的华硕主板有哪几款,性价比比较高点的 跟奔腾双核CPU775比较搭配的 谢谢

网友A:
华硕g41 搭配 e系列u  3代条

网友:
有g41可以搭载二代和三代内存有四个内存插槽两个可以插二代两个可以插三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g41 搭配 e系列u  3代条

g41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家用还可以!看看电影玩玩cf完全没问题

网友C:
H61+G630现在的经典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G630现在的经典配置

汗 忘了说了  CPU选的是775针的 1155价钱该比775贵吧 不知道想配型的主板价钱能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还可以!看看电影玩玩cf完全没问题

就是想把以前的联想扬天4900 启天的2006年的机器全换了
想把CPU 主板 内存全更换
CPU指定INTEL奔腾双核   主板华硕
争取稳定性好 性价比比较高就可以了

网友:
H61  铭瑄220元 映泰260元
G630 3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