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开机刚显示就掉电求解

楼主(2012-11-11):
HP开机刚显示就掉电求解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个东芝M200的机子进系统到滚动条时就掉电我把pcu座子后面的那个NEC大电容换成四个330电容就好了!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温控电路有问题还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看下电容和电源吧

网友:
不知道风扇转吗?可能温度过高,温控

网友:
大电容特容易坏,经常引起掉电。

网友:
主板吧!我以前见过的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