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只显示一半图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11):
在收破烊的地方以五十元钱的价格收了一台笔记本。拿回家中接上电源适配器发现只显示上半部分图像。马上拆开用手去按动那个经常转动的那个排线的位置偶偶也会出现一些字母什么的。但都是只在上半部分显示。我想问问各位像这种只出现在上半部分的笔记本的屏,是什么问题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
下半部分没有图像一点什么都没有显示。这是什么问题呢。我本来是想买一块万能驱动板试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所以在这里发贴求助一下。还请知道的人告诉我一声。

网友:
你外接下看看 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估计屏坏了  外接试一下  还是这样就是显卡了   尽量发一张图片过来撒

网友:
屏幕有没裂痕呀?

网友:
要不屏,要不显卡。。。

网友:
屏没有裂也有背光就是只显示一半我想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3吧。因为是集成显卡的。屏主板是LP150X08-TLA2

网友:
说错了是屏的型号是LP150X08-TLA2要是屏坏了好可惜哟

网友:
主板吧,修过一个,就显示一半

网友:
楼主要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屏或者显卡,外接显示器就能判断是不是屏问题了。

网友:
能发个图片就好了,显示一般,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要不拿到别人那里测一下

网友:
嗯!屏   显卡   楼主一一排除吧!

网友:
估计是屏和显卡其中一个的问题,你要是有屏的话先换张屏试下,没屏的话外接试下,要是内外接都一样的现象,估计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我又把那个民屏线给烧坏了真是气人呀

网友:
那半边不亮的和亮的接触面整齐吗?   接下外接显示器呗   外接不行一般就是显卡了嘛

网友:
屏的可能信比较大,集显很小出这种问题

网友:
是屏坏,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