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6531S显卡问题

楼主(2012-11-11):
今天一个老客户拿过来一台HP6531S的机器,过来就说是显卡坏了,看修一下多少钱,上电流表看也像是显卡问题,就说你放着修吧,客户说行的,就放着修吧开单子先
,登记完看完单子,客户走了,吧机器拿过来拆看,没有硬盘,,从硬盘位置看,有一片油轰轰的感脚呢,心里一凉,吊,被人修过了,
拆开看吧,主板拆出来,反过来主板一看,心里拔凉拔凉的,没有显卡芯片啊!!!
,散热器拆下来看,嗯,不错!焊点还掉了不少呢,仔细看看基本都是没用的点,旁边的电容被搞没了,先清理一下吧,清理完了,下个一份电路图,把电容补上,看显卡型号ATI_M82S_BGA_632p,,不知道具体型号
现在重点就是,哪位大神修过或者在修,或者知道这块板子的显卡具体型号,麻烦告知一下,小弟这里感激不尽啊
主板版号是:6050a2161401-mb-a03

网友:
6531s独立显卡ati 3430

网友:
谢谢楼上顶贴,我需要知道芯片的料号

网友:
216XXXXXXX ,,哈哈,,,ATI的怀具,芯片摘了都不放回去,,,,更怀具的是,摘了后,放一个错误的上去

网友:
太坑了啊,我也知道是216打头的 ,就是不知道后面的的...这人太坏了..

网友:
真的是遇到鬼了,维修遇到这样的事情,能够全身而退就万岁了,别遇到难缠的主哦。

网友:
没得办法,是个老客户,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

网友:
昨天告知客户,客户问上家理论,遂告知芯片型号,216-0707007,好奇怪的型号,买一个试试吧,35元,测试版,今天焊接测试,预祝成功...yes

网友:
焊接完毕,亮机,装机测试,报价收钱

网友:
测试的也能亮啊?胆子真肥啊

网友:
没办法,没把握亮机的,就先上测试的,你直接那正式版改良版上机,不亮就是糟蹋芯片,事实证明,它亮了,所以他就是正式版的芯片,该收多少钱收多少钱。不要喷,做维修的都不容易。

网友A:
呵呵  真够厉害的  居然没被修坏  别人修过的机器 我都不想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真够厉害的  居然没被修坏  别人修过的机器 我都不想摸

哥,咱本着修不好也不能修坏的心思啊,本来就是坏的,再坏还能坏到哪去呢,显卡芯片都没有,呵呵,我也恨2修机啊....

网友:
谢谢了,亲们,问题已经解决,为了不耽搁大家的时间,请问怎么才能让这个求助帖的求助属性消失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咱本着修不好也不能修坏的心思啊,本来就是坏的,再坏还能坏到哪去呢,显卡芯片都没有,呵呵,我也恨 ...

同道中人  死马当活马医  那就是希望  不能太悲观了 呵呵

网友:
这个机子不好修,修来也管不了好久,,,,,,,,

网友:
拼运气了,这种情况就是。不过搞好了,楼主肯定美滋滋的。

网友:
原来是严总,近来可好?

网友:
这样也能修得出来 ,真牛 。HP 的机器就是复杂

网友:
还好我手上有同型号的主板 显卡型号是  ATI 216-- 0707007 北桥型号 PM45 南桥型号 801IBM

网友:
不说成就不成就感修好了起码自己心里舒服啊!

网友(2013-08-16):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机器,很慢,在BIOS里选择选项就和没有显卡驱动那种飘飘的感觉,显卡和南桥都加焊过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ATI太容易暴了

网友(2015-11-08):
我想知道这个216-0707007的显卡可以用什么代换啊?谢谢

网友(2016-04-05):
我的也是这款机器,电流跑0.9A,4秒掉电反复重启。每次掉电电源口两个灯同时闪烁一下。想问问怎么回事??追加一下,各路电压测试都正常,就是掉电,不知道怎么测试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