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闪灭

楼主(2012-11-11):
上午遇到一个奇怪的屏。现在用来一个闪灭的 拆开 一看有一个 电容鼓包,换了一个。可以正常启动了,可是屏幕画面很暗很暗,我是学徒,师傅说在换几个电容试试可是换了还是很暗,感觉像灯管问题。不会还是电源板上的问题吧。求解答

网友:
外接几个灯管,看刺眼吗,如果你不敢对望,电源板就没有问题了,换灯管吧

网友:
拿试灯条点下背光,确定下。

网友A:
外接灯管试一试看灯管是不是很暗,很暗的话把两个4606一起换了,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灯管试一试看灯管是不是很暗,很暗的话把两个4606一起换了,直接秒杀~

4006 是啥东西 学徒刚入行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