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CER VA721b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2-11-11):
故障现象:开电屏有背光,白屏,有待机信号。接视频信号指示灯正常,白屏无字符。(送修时询问客户有偶尔有白屏现象)
初步怀疑是主板,屏线和屏的问题。
报价开单后拆机,目测电源板有无电容鼓包,主板芯片外观有没有起泡,等等,外观正常。
清洁屏线两端及接口,插好通电测试,故障不变。
测屏开启电压,有5V,保险,电阻正常。在往下测就有U102的一个3PIN管子,测得输入5V,另外两脚分别是0V和1.2V 。

因为没有图纸,U102是什么管子就不知道了,于是焊下来测内阻,测得5V输入脚对1.2V脚正反向有一向10左右,应该是坏了。
找管子代换,用GDS管换,开机屏不但是白屏,而且还多了几条横竖线条;有BCE管也是一样,除输入脚的5V,另外两脚没有电压。

是不是INNOLUX的液晶屏白屏的有点多哟?在此请问一下位大侠:如有些没有电路图三极管坏了,小管上的字母数字又不能查找到对应的PDF图,怎样用代用的三极管比较好?

补充内容 (2012-11-12 21:07):
鉴于1.2V的脚是给IC KE455U2530芯片第100脚的,查 INNOLUX KE455U2530没有PDF图,所以没有这IC各针的定义。但屏线这个5V一定是开关液晶屏的。所以就用可调电压电流表直接给1.2V脚加1.2V以上的电压,调到3V时屏上就有字符了。但想到要用屏线输入的5V,并且大多数的IC都能在3V~5V之间工作,所以再把此电压慢慢调到5V,屏显示正常,用手触摸IC温度正常。于是在坏屏上下了个保险焊上去了,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P沟道的场管

网友:
P沟道的场管和三极管都是低电导通

网友:
楼主,这个会不会是SOT-23封装的5V转3.3V的三端稳压管呢?

网友:
线性稳压集成电路

网友A:
同意5楼说的,应该是5-3.3或2.5之类的稳压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5楼说的,应该是5-3.3或2.5之类的稳压管子!

这管子可能是个P沟道的场管,第三脚低电平时导通,信号不正常时由码片给个高电平截止。(鉴于1.2V的脚是给IC KE455U2530芯片第100脚的,查 INNOLUX KE455U2530没有PDF图,所以没有这IC各针的定义。但屏线这个5V一定是开关液晶屏的。所以就用可调电压电流表直接给1.2V脚加1.2V以上的电压,调到3V时屏上就有字符了。但想到要用屏线输入的5V,并且大多数的IC都能在3V~5V之间工作,所以再把此电压慢慢调到5V,屏显示正常,用手触摸IC温度正常。于是在坏屏上下了个保险焊上去了,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管子可能是个P沟道的场管,第三脚低电平时导通,信号不正常时由码片给个高电平截止。(鉴于1.2V的脚是给 ...

恭喜问题已解决,同时谢谢提供相关解决方法。

网友:
5V供电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