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线断,求助

楼主(2012-11-11):
这是笔记本液晶排线,那个带螺丝黑线被我扯下就断了...请问2边的黑线是接一起的吗..什么作用的

网友:
接地的,没关系

网友:
黑色的都是地线,你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要么ASUS 要么国产品牌机,,,,,那个黑色的地线,都不用管的,,接上去就行了!!

楼主应当不是行业内的人,,!

网友:
是的,黑色接地的。

网友:
接地线啊,楼主,一看便知,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这点维修技术也敢拆本本啊。。。可敬可佩

网友:
那两根线是接地的线,接在一起没事

网友A: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回复?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扯下的。黑色一般都是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回复?

双11,你懂的!

网友:
接地的咯 直接连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