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的师傅看看这个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2-11-11):
22脚DCIN正常,2脚ACIN正常,13脚ACOK电压正常。上管不导通,19V有,G级控制电压没有,看图知控制电压由芯片发出。
问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关键测试点是哪几个

  还有,不插电池的情况下如果都正常上管会不会导通,导通后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V。。。

网友:
附带图纸,联想B450的机器

网友:
直接测一下VREF基础电压有没有,没有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基准3.3V正常,芯片我都换过,上下管,隔离管全都换过。。。就是不充电,电池也换过,给点思路

网友:
查电池接口啊,

网友:
电池接口三个信号都为3.3V,BAT-IN插电池的时候会拉低到0.3V,电压就没过高端管,跟电池接口貌似没关系吧,高端管都不过。。。。

网友A:
是不是用电池也能放电,用适配器不会充电,系统里显示充电中

网友:
测一下充电正常吗 排除电池问题

网友:
检测回路上的小件查了吗

网友:
看看 检测电池电量的电路吧 那有问题

网友B:
SDA和SCL这两个信号是不是有数据波在传输呢?充电信号是直接从SM总线传送到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电池也能放电,用适配器不会充电,系统里显示充电中

不充电 也不放电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没电的事 没进系统 充电指示灯好像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A和SCL这两个信号是不是有数据波在传输呢?充电信号是直接从SM总线传送到充电芯片。

无示波器测量,但是没有电压

网友:
你找块电池换上应该会开机,就是主板上的事

网友:
无示波器测量,但是没有电压,这就不正常啊?总线要有3.3V的上拉电压。

网友:
1 先查3脚VREF有没2V左右的电压    有就供电,IC开关信号正常了。
2 未想到

还有未插电池是不可能充电的,上管G极也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