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心脏搭桥设备上用的西门子显示器有谁会修?

楼主(2012-11-11):
这板子好复杂。
现在开机的时候光栅出来一下。就没了。场幅到边。行副不到边。一秒钟就保护了。有经验给个建议

网友A:
用示波器采集一个行逆程脉冲波形,就可判断保护的原因。或者不修,买个新的显示器加根转接线,你这是3BNC色差输入信号吧,线很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采集一个行逆程脉冲波形,就可判断保护的原因。或者不修,买个新的显示器加根转接线,你这是3BNC色 ...

换一台的话灰度肯定不够

网友(点评):
有光栅但电源保护了,是不是行管电流大了保护?去掉行管还会不会保护啊,这东西还有行管吗?

网友:
高清晰度,高对比度、高亮度自动调整,医疗设备要求高,想简单了。买新的西门子报价18万啊,有维修价值。

网友:
西门庆儿子的东西,很难捣鼓的,用在医疗行业的显示器,并非普通的那种,我接触的SIEMEN的可编程序控制器,驱动器等居多。

网友:
应该是行电流大保护了

网友:
没有原机图纸的话,很难修的,行不到边,建议查一下逆程.

网友:
楼主看下我之前修过的巴可的  图片里面标了的都是坏了换过的。你可以对照参考下。

网友(2012-12-11):
就是原来老式的CRT显示器啊。你说的现象应该是高压保护了,检查+B电压还有更换高压包旁边的逆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