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头晕。。映泰G31E-M7 V6.0不跑码,接诊断卡复位灯暗亮只有2.5V..

楼主(2012-11-11):
修的头晕。。映泰G31E-M7 V6.0不跑码,接诊断卡复位灯暗亮只有2.5V..南北桥供电正常怎么修啊。

网友:
垃圾映泰的电阻电容。场管。。连一个标号也没?叫人怎么修!

网友:
太简单了体现不出你的价值

网友:
只能提示一下:注意一下南桥的供电电容。

网友:
修得头痛,休息一下

网友:
先找一块同样的板比比

网友:
只能是慢慢来了, 我的也是啊

网友:
南桥的供电都不对  PCIA14是3.3V的电压  现在只有2.5V不对呀    你下掉网卡看看 不行换1117在不行就看看1117控制极的电阻电容  再不行南桥短路

网友:
要是我,我会追线,一条一条的切掉,看是南桥那边,还是1117那边,还是网卡那边造成问题,有图就好追一点,没图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弄吧,先定了方向再追会省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