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水二修机

楼主(2012-11-11):
这个机子是同行送修的先看看上家的杰作

拿到主板先大至打一下公共点 和各大供电的电感的对地阻值没发现短路,上家已经清理过和加焊过南桥也焊过。先通电试试 待机0。03  仁宝的有点高 待机不对测3v5v没输出 【这个机子待机有3v5v的】看下图3v5v是由pu2 ils6237控制两对mos管产生的,先测pu2的6脚供电19v正常 4脚的EN_LDO有10v的开启信号但是7脚的ldo为0v 静态测其对地阻值为正常的498,那就直接换pu2吧 由于手上没有isl6237 我有isl6236【说明一下isl6237和isl6236通用】换好后通电ldo有5.08v的线性电压了,3v5v也有了。按开机键有触发动作 看下文

上面说了有触发动作了电流上0.02掉到0.008【前面忘了说换了pu2待机为正常的0.008】 ec的待机条件是ok的rsmrst在待机的时候就送到南桥了==一些条件都ok  在触发瞬间ec的117有发出高低高的PBTN_OUT#信号并且以送到南桥【hm55】先量一量南桥的待机条件 rtc电路待机时钟和待机电压都有,slp 信号就是抬高不了,那就先换桥吧.

手上没新的就在料板上拆了一个先换上试试不确定是不是ok的  30分钟搞定 ,通电试试没想到能上电了 到0.18掉电 【没上U】装上U和内存散热片通电电流一路跳变 应该是好了 , 于是接屏  上电联想的logo刚刚出来就掉电。郁闷了又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主板没发现有什么少什么啊,主要是被上家焊成那个样,我都没什么信心了。手上活比较多就放在一边没去管他,晚上到家在qq上问了一些同行他们说换了pch 要把bios刷一下,第二天到店里第一件事就把它拿出来把同行给我bios刷上试机 晕还是一样,后来问了我另一个在东莞的朋友 他也说要刷bios我说我刷了还是一样啊。抱着试试看得心态把他给我的bios程序刷上 通电还是一样。烦了不管他了 ,晚上回到家看到饼哥在线就把这个情况给饼哥说了一下,饼哥说主要查温控 各大供电 ,供电我都用示波器打过都比较平滑没什么异常,温控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不过cpu座子下一个热敏电阻的一端有些腐蚀就是下图中的ph1 我直接换了它【再掉电的时候我用示波器监测过在掉电瞬间pu4A的第1脚并未抬高过,其他一些电路也没有异常   。就再换个hm55试试吧 第2个换上去直接就不上电【都是拆机的不知道是不是良品】手上有块华硕的k42J摔过的桥肯定是好的【想以后有空把他修起来】没办法拆了吧植好球换上接电源可以通电上cpu内存试机,居然神奇般的不掉电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啊,楼主是在迅维培训过吗

网友:
不错 hm55 我还没有遇到过坏的

网友A:
送上点位图和 图纸

网友:
没办法 两个一起发太大发不了,只有分开了

网友:
ec程序和南桥bios

IdeaPad G460.rar

IdeaPad G460.ra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他自己基底很好
2他在学习18期远程。

饼哥说的没错 我在基地的远程 18期 ,听了远程后使我深受启发。饼哥主讲

网友:
这个帖子写好后再发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图丢了好多,现在很乱望大家理解

网友:
同样18期,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
这板子修的很恶,不过很佩服你的耐力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呢 迅维的学学员犀利

网友:
哇···这么牛啊···我真佩服···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很好,请问下SLP是什么信号呀谢谢~

网友(点评):
南桥收到开关动作后 一般南桥就要发出这个信号给EC EC 在发出各路电源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很好,请问下SLP是什么信号呀谢谢~

谢谢楼主,我知道了,是南桥的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送上点位图和 图纸

楼主HM55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E:
换PCH  要重新刷BIOS ?有理论依据吗?
最后是桥有问题引起进LOGO 掉电吗?LOGO 掉电的前两天刚修复一个是EC 坏 了, 一个是LID #有问题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HM55是什么芯片啊

南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PCH  要重新刷BIOS ?有理论依据吗?
最后是桥有问题引起进LOGO 掉电吗?LOGO 掉电的前两天刚修复一个 ...

换pch掉电刷南桥bios有什么理论依据我真不知道,不过有好多同行刷好的 ,你可以请教饼哥啊

网友(点评):
我也听说是刷BIOS可以好。也有的再换芯片也可以好。原因暂时未知。

网友A:
我前天就修了个刷bios修好东芝的L700没cpu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南桥


我晕 我竟然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PCH  要重新刷BIOS ?有理论依据吗?
最后是桥有问题引起进LOGO 掉电吗?LOGO 掉电的前两天刚修复一个 ...

你是几期的  加好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晕 我竟然不知

不会吧  你在考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就修了个刷bios修好东芝的L700没cpu供电的

真神奇啊,有没找一下原因呢?  莫非EC 上有引脚控制CPU 供电的开启?一般都是南桥控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神奇啊,有没找一下原因呢?  莫非EC 上有引脚控制CPU 供电的开启?一般都是南桥控制的吧?

前几天饼哥不是说了吗 现在的6系列以后cpu电源芯片的vid升级为svid了

网友:
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神奇啊,有没找一下原因呢?  莫非EC 上有引脚控制CPU 供电的开启?一般都是南桥控制的吧?

纠正一下, 是由VR_ON开启的, 此信号来自EC  ,而EC 受BIOS 程序控制,所以会有影响VCORE 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说的没错 我在基地的远程 18期 ,听了远程后使我深受启发。饼哥主讲

我说怎么这么牛,原来是听饼哥的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你在考我

真的  笔记本很少接触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下了你发的点位图怎么查看显示相连元件。这个联想的点位图没有用过,请问怎么用?

网友:
按c 输入芯片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下了你发的点位图怎么查看显示相连元件。这个联想的点位图没有用过,请问怎么用?

按c 输入芯片脚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说实话2修机 换桥很多人都不会买新桥 总是拆料板桥 确实有点误导人  要是修好的话没啥 万一修不好  的话就。。   想100%  确定是桥坏了  ,也是需要长时间的 维修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上点位图和 图纸

是一直更新吗?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按了C键输入芯片脚位好像还是不行,能说详细点吗?比如我按D键输入PH1可以显示PH1,再按C键输入了1怎么没有反应。

网友:
强力技术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按了C键输入芯片脚位好像还是不行,能说详细点吗?比如我按D键输入PH1可以显示PH1,再按C键输入 ...

芯片的号加脚位 比如 u3.1

网友:
机子搞得像垃圾堆里捡来的似得,楼主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要加分

网友:
俺也是新手,看了很受启发,现在手头有一hp510还没搞定,现象是插上电源反复重启,求思路。

网友:
这个楼主修好了,确实不错,二修进水机,上家也吓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