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集成

楼主(2012-11-11):
一台hp cq40 amd集成的机子,北桥有问题,加焊后用了几天又坏了,把桥重植还是用了几天又坏了。北桥是216-0674026
大家说说你们一般是怎么处理这款机子散热问题的。 我修好有鲁大师测了,CPU只有50几度啊。
cpu

网友:
最好换个桥吧,

网友:
这个桥有所谓的升级版吗

网友:
淘宝上有卖60块的,有卖120的,都声称全新原装。到底怎么样呢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我修的都没返修啊

网友:
我都加了铜片了。
你们是用的哪种的硅胶

网友:
桥本身的问题 与散热无关吧 飞个风扇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