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11-11):
r61i插上适配器,待机0.02,有点不正常,实际待机在0.04。打阻值,没发现短路,测电压有3v  5v,1.5 没一点八v,加焊一下。通电待机正常。能开机了,装好机测试,又变回待机0.02了。心想,是不是芯片不良,引起的,拆机换了一个新的。再次测 好了。但过了一阵又不行。然后就把反馈电路上的电容换了。机器修好。
但接下来测试机器时,发现键盘数字键,只能用5 和6 其他都不行。字母键都可以。到这打住了,还没修出来,有谁遇到过这种键盘问题的没

网友:
你加焊的什么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