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ST3250310AS盘自校准后

楼主(2012-11-11):
ST3250310AS,7200.10盘,用效率源自校准顺利结束后,断电,现在无法从硬盘装入,而且之前没有备份固件。请教现在硬盘还有救么?如果从F级应该怎么修?多谢指教!

网友:
只要电路板好的,指令线,电源线接触没问题,就能从硬盘装入,所以,你先排除接线问题,在指令模式下,看看什么指令信息吧。

网友:
好的,我晚上试试

网友:
我经常用的办法就是加载固件,重新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