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 1201N键盘无法使用

楼主(2012-11-11):
修一台华硕EPC ,型号1201N
拿来时开机不显,目测I/O动过,南北桥一单桥,貌似还是双核心的CPU,上电流表,电流0.4左右,二话不讲,加焊北桥,机器亮了,以为好了,装一半试机,当时没装键盘,用USB鼠标关的机,然后开机,不亮,左看又看,也没哪里动到,然后看到上家IO好像没焊好,找到一款华硕EPC,IO型号一样,拆上去,每次都可以开机了,然后进CMOS设时间,进系统,发现键盘无法使用
机器现在故障:键盘进系统无法使用,CMOS设置里边完全可以,IO可以排除,换过,焊接没问题,BIOS刷过,系统换过,硬盘换过
如果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给点意见,或者哪位高手知道哪里问题,还望指点指点,在此谢过了,没头绪了

网友:
沉了,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朋友给点思路

网友:
换键盘或者把键盘放到其他的机器上开关机一次,拆掉在装回去试试

网友:
键盘没问题的,在BIOS下面都可以使用,进系统就一个键都用不了

网友:
外接usb键盘呐?

网友:
差接口旁边的对地元件有没有问题?电容啥的
有坏的

网友:
看看接键盘口到IO的电容吧,另外,也要看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