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2-11-11):
机器本来是不开机,经查电路公共点有短路,烧出来是电路中PD3二极管烧穿了,取下正常开机,可以显了,亮机了,就在这时开机进系统掉电,用硬盘在滚动条的时候掉电,裸板用U盘进PE,走到桌面就掉电

这是烧穿的PD3,

刷过BIOS,做过南桥,IBM的南桥,还是一样,裸板掉电,给点建议,指个方向

网友:
此外笔记本客户拿到别的地方修了一下,又拿过来了,我看外观也没有动,不知道少不少件

网友:
此机待机电流0.00,掉电后还是0.00,再开机也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CPU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L系列的CPU附近的大电容容易出问题,你查看一下。

网友A:
检查下公共点那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B:
有nec的那个大电容吗 也有就是它的事

网友:
大电容毋庸忽视

网友C:
你这个板是AMD的吗?这个板发热量特大,我之前测过几十片  裸板测得,很容易掉电,郁闷 最后用好的散热片才行

网友:
不清楚啊,很抱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板是AMD的吗?这个板发热量特大,我之前测过几十片  裸板测得,很容易掉电,郁闷 最后用好的散热片才 ...

是英特尔的,确定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nec的那个大电容吗 也有就是它的事

后面没有大电容的,是两个330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公共点那个限流电阻吧。

这个明天测测

网友:
这板还没有搞定,走到桌面就掉电,好奇怪

网友:
貌似东芝CPU座背面NEC电容通病吧

曾听过师傅讲过,好象是通病
后面没有NEC大电容,是两个330的,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要加四个以上的电容才行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这机器,背面就2个330电容,没有你们说的大电容,和楼主的情况一样。。

网友(点评):
你的那台机器也是走到桌面就掉电吗

网友:
我就是能开机,不管在COMS下,还是滚动条下都掉。10秒左右。温控拆了,也掉

网友(点评):
我准备换南桥了,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呢

网友:
我定了两个芯片,PU5 PU6 一个产生1。05一个产生1。25 完了各你结果

网友(点评):
这机器本来修好了,客户不修了,拿到别的地方没有修好,又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