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11):
    今收到一华硕A6000,AMD芯片组。开机后电流跑到1.1左右掉电。拆开后换了内存还是一样,基本排除了外接引起的掉电。怀疑是CPU坏了,手头上没有这样的U,拿下CPU后开机,电流跳到0.9左右还是掉电。,这款机子以前没修过,所以想问下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每次开机后上面三个灯不停地一起闪   直到掉电

网友:
是不是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问题,看电源IC有没有虚焊。

网友:
CPU坏了会引起掉电吗?这个机子

网友:
U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再不行了就做桥。

网友:
AMD 芯片组的北桥容易坏.

网友:
U换了  还是掉电  估计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