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世纪之星待机开关管的好坏?

楼主(2012-11-11):
今天拿到一个旧的世纪之星ATX电源,检测发现,无5VSB,其他各路均无输出。当查到待机开关管时发现用的是 J104 TOP221Y 11379A。查资料得知这是一个集成IC。我用数字万用表正面(印有型号的这一面)检测:红表笔点左脚,黑表笔点中间脚,测得1.996,再黑表笔点右脚,测得1.996。调换表笔,黑表笔点左脚,红表笔点中间脚,测得508,红表笔点右脚,测得514,红黑表笔点中间脚和右脚,万用表直接发出蜂鸣。请问,这个11379A是好的还是已经坏了。请问如何判断它的好坏?谢谢

网友:
这是一个集成电路,不是一个三极管。你测得的数据表明它已经坏了。正常情况下三个脚之间都有500以上的值。而且它只要坏了,通常都是有极间击穿,也就是像你现在这样测它,表会响。。。

网友:
看帖学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琦怿(yì)电脑 -1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那个是ic,不是开关管,型号是一个系列,top2xx,内含mos,用的很多。

网友:
这个不好测,是个IC不是三级管,买个新的量下电阻记下就行了

网友:
百度一下这个IC的资料,再测量里面MOS管看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就是坏了。

网友:
你的这个是坏了,去买一个,这东西很容易烧。几块钱一个。3块还是5块,总之 很贵的。。。

网友:
击穿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