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软故障

楼主(2012-11-11):
麻烦各位师傅具体的说一下笔记本的软故障是什么,谢谢

网友:
软故障就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PU开始寻址到BIOS,这个过程叫软启动,也就是复位正常了不跑码,

网友:
这位师傅,可不可以在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笔记本主板的软启动工作原理,当所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CPU开始工作,CPU开始寻址,CPU通过ADS信号说,我要发送数据了,然后北桥通过DBSY对CPU说可以发送数据了,DBSY低电平表示不忙可以发送数据,然后CPU通过FSB前端总线发送指令,北桥对南桥说主设备准备好(irdy),南桥对北桥从设备准备好(TRDY),然后北桥通过DMI总线传送到南桥,南桥通过LPC总线到EC,EC在到BIOS,这就是软启动

网友B:
上电及反馈后的程序就是软件启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主板的软启动工作原理,当所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CPU开始工作,CPU开始寻址,CPU通过ADS信号 ...

谢谢这位仁兄对我提出问题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及反馈后的程序就是软件启动了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软故障很多,比如卡logo,蓝屏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故障很多,比如卡logo,蓝屏之类

怎样把他们解决呢

网友:
搞清楚各芯片之间的指令传输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不知道楼主指的是软件故障,还是软启动故障,这是完全不同的故障类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不知道楼主指的是软件故障,还是软启动故障,这是完全不同的故障类别!

是软启动故障

网友:
bios开始工作的时候应该算是软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主板的软启动工作原理,当所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CPU开始工作,CPU开始寻址,CPU通过ADS信号 ...

谢谢你,我知道了

网友:
谢谢  楼上楼上的   说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主板的软启动工作原理,当所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CPU开始工作,CPU开始寻址,CPU通过ADS信号 ...

有点晕,台板修到这程度,我都是扔之当料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