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时 芯片怎么对齐?

楼主(2012-11-11):
BGA芯片 当 植好球后 进行焊接时 怎么与主板上的焊盘对齐,我听有人说是跟主板上焊盘四周的线对齐,但我觉得芯片上的锡珠那么密 距离那么近 实在不好对齐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 指点下BGA 焊接时芯片与主板上的焊盘怎么才能准确对齐
芯片

网友:
我都是放在四面边框的中间,因为BGA融化后会自动归位,我都是这么放,从来没有连过锡

网友:
四周的白线对齐就行。关键是植球要做得好,BGA这块就省事的多

网友:
四周的白线对齐就行!不用去动它,冷了就OK了

网友:
差不多就可以啦,不用很精确的

网友:
我也学习了。我们一般都加焊,,我还没植球过

网友:
对齐人家那个白框线就行了,没有什么窍门的,多练练就行了,手不要抖,焊接的时候,不要用镊子去动它,有些砖家说用镊子去推推它,你最好不要信,因为你如果撑握不好力度,一推就推过头了。

网友:
对齐四边线就行了。。。到了温度推下就OK了...力度嘛?练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丝印对尽量对齐, 一点点偏差不大, 加热后会自动变正。

网友:
把芯片摆正一边一边立起来对 然后做记号 很准的

网友:
要达到人机合一,还是要一段时间的阿。这个谁也不能代替的。 人们说这个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