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2-11-11):
今天上午接到一个三星T190,来的故障是亮五秒钟,黑一秒钟,重复如些,拆机,取下按键板,正常了,跟客户沟通(不换按键板),收了点检测费,结果下来客户打电话来,说屏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一至在闪,让客户再送来,通电一年,屏幕不显,电源指示灯一直在闪(有时亮点,有时暗点),按开关无反应。有没有那位遇到同样的现象?

网友:
电源板工作正常了,5V和12V稳定吗,电容有没有容量不足,如果电源板满足的,T190还有的毛病,就是MCU的资料爱出问题

网友:
检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高压部分,一个二极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