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G41 滚动条前黑屏, 死机

楼主(2012-11-11):
昂达 G41 滚动条前黑屏, 死机    当要进入系统滚动条时黑屏死机!(看不到滚动条的出现,按顺序马上要进入滚动条时黑屏无反应,显示器开机灯亮,按键盘灯无反应,感觉是死机了)等很久没有反应,晶振换过了, 主供电也换过了, 声卡网卡也在bios里屏蔽过了都无果, 内存硬盘就不用说了,都换过了,求高手帮帮忙啊,灰常感谢啊,

网友A:
这种故障南桥的几率很大,因为在没进滚动条之前就死机,可能南桥虚焊造成的,建议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的集成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B:
看看是什么样的显卡,这一问题是显卡的坏的比较多,换一个显卡试一试,若是独立显卡;集成显卡就把北桥供电电路仔细检查一下,还有旁边的电容坏的也是这样子;
另一个是电源盒坏了,就是供电不足也会出这一现象的;

网友:
试换块新电源

网友:
不清楚啊,很抱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什么样的显卡,这一问题是显卡的坏的比较多,换一个显卡试一试,若是独立显卡;集成显卡就把北桥供电 ...

集成的显卡,  电源是我自己的测试专用电源,应该没有问题,还有bios我也刷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南桥的几率很大,因为在没进滚动条之前就死机,可能南桥虚焊造成的,建议加焊下南桥看看,

南桥加焊后故障依旧

网友:
怎么办谁来救救我啊

网友A:
南桥是什么型号的,我感觉还是在南桥上,北桥不太可能有问题,你换下南桥的32.768晶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进PE死机  断电  。 把硬盘重新分区有可能是病毒的原因不行的话把说有外围设备去掉看看 。 换内存  CPU   再不行只有班子了 。 一般这种情况是桥问题 南桥多一点单桥就不说了。

网友D:
换南桥,有9成的把握

网友:
也得看看电源和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是什么型号的,我感觉还是在南桥上,北桥不太可能有问题,你换下南桥的32.768晶振

晶振换过了   谐振电容都换了    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南桥,有9成的把握

感觉也是,   GB的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南桥加焊后故障依旧

北桥加焊了没有呢,如果是集成显卡的问题,那用独立显卡应该是能过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北桥加焊了没有呢,如果是集成显卡的问题,那用独立显卡应该是能过 的

北桥已经加焊, 独立显卡也不能过

网友:
我有块精英945跟楼主一样的毛病 楼主可以换IO试试

网友:
我之前售过给客户的一块昂达的G41的板子跟你有异曲同工功效,故障是进XP在滚动里暗了下来,然后黑了,进不了系统,停在那里,送去保修,不知道是什么故障,真相还是在少数人的手中!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昂达G41这款主板北桥集成显卡坏的太多了,你可以插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换南桥吧,能好

网友:
北桥和显卡虚焊,BIOS

网友:
先压下桥,再不行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已经加焊, 独立显卡也不能过

那就刷下BIOS、刷了还不能就换IO吧

网友:
先换南桥  后换北桥撒!

网友:
注意一下CPU旁边的排阻的排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