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液晶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2-11-11):
今天淘了块9寸的小液晶显示器,通电无反应,打开看是用的RTD2023B+SM5964的三合一的板子,查电路,液晶的电源高压电源都是由SM5964单片机控制,怀疑其有问题,在网上下了其烧写软件WinHost V30A,用串口板下载,一直连接不上,没有见过这种板子,不知大家有没有接过这种板子,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电源是单独的,先看看电源吧。其它程序你能找的到?

网友:
电源是正常的,量了5V,3.3V,芯片的供电电源,两个晶振也看过有起振了,刚把SM5964也吹下来放在编程器里读了下,识别不到,不知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
有点不明白怎么在板上连接不上,软件不对?大伙有没有见过这个板子啊,给支支招,多谢了

网友A:
这个没资料还真不好搞 ,我这里有几个类似的以及车载显示屏之类的 ,都扔了大半年了,同求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资料还真不好搞 ,我这里有几个类似的以及车载显示屏之类的 ,都扔了大半年了,同求这方面的资料

关键这玩意用上了单片机,不知里面有没有程序,有程序找不到,那就没戏了,

网友B:
你些芯片你知道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些芯片你知道有什么作用吗????

就是有些不是很明白,板上预留的升级的接口,我量过是接到单片机的TXD与RXD的接口的,那应该屏参或程序是直接对它进行烧写的,同时应该它也起到控制TV与按键什么 的,看电路按键背光都是从它的IO口引出来的,

网友:
现在不明白怎么连不上软件,不知是不是软件不对还是怎么着

网友:
继续顶上,求高手现身,同时也欢迎大家一起研究学习

网友C:
TX RX是不是需要电平转换啊 估计转换一下就能连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X RX是不是需要电平转换啊 估计转换一下就能连上了

有转换了,用的TTL的小板

网友D:
还是研究编程吧,自己写程序!

网友E:
你的TTL小板兼容性问题,或者那块板子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TTL小板兼容性问题,或者那块板子还有别的问题。

现在关键是软件与板子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与这个板子不匹配,小板应该没有问题,原来也一直用它升级其他板的都好好的,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个板子,帮忙看下,支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研究编程吧,自己写程序!

这人工程大了,还要查板,画线路,呵呵,自己也能力不行了,

网友:
这是一台小液晶电视,看芯片应该用升级头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