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42待机0.008A触发0.026,修复一例

楼主(2012-11-11):
机器型号:HP CQ42 I3独显
板号:DA0AX1MB6H1
症状: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8A 触发到0.026A不加电,经检查发现除了待机3V 5V和3VS5 V5S5已经出来其余都没电压
有触发动作说明待机电路没问题。
此板上电时序:  3V 5VPCU待机正常后,按开关()到EC, 然后EC发出S5 ON把3  5VPCU通过SW方式转换为3V 5VS5,3V 5VS5出来后,这时RSMRST#从有效变为无效状态,逻辑唤醒南桥ACPI,同时,EC到南桥的开关也再次响应(PWRBTN#),当南桥的3V 5VS5  RTCVCC RTCRST RSMRST 32.768 等预开机条件一切OK后,从南桥发出SLP3#  4#或SUSB# SUSC#到EC, 接着EC发出SUSON MAINON 分别开启或转换后面的3VSUS  5VSUS  1.8V 1.5V  1.05V  0.75V 3.3V 5V等电压,这些电压汇总相与变成HWPG到EC,然后EC发出VRON到CPU的PWM IC ,然后产生CPU VCORE,
一:按时序走 按开关EC 90pin NBSWON#信号有跳变
然后测EC(KB3926)101PIN S5_ON信号0-3.3V跳变 正常

二:S5_ON已经出来,那么就测3VS5 5VS5是否已经出来。如图PQ29 PQ40 都已发出3VS5 5VS5电压。
三:然后检测EC给南桥的信号是否正常。如图一EC 95PIN 触发之后有0-3.3V跳变。
EC给南桥的RSMRST#信号正常。如果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并正常的话。那么EC会6脚和16脚会收到南桥给EC的SUSB# SUSC#这两个信号。检查EC 6脚和16脚均为0V。
挑开EC 95脚RSMRST#和6脚SUSB#和16脚SUSC# 并测其对敌阻值 均正常
四:检查南桥 3VS5 5VS5  RTCVCC RTCRST RSMRST 均正常 没有示波器南桥32.768时钟不知道起震没,量晶振两脚有0.26V和0.38V电压。为了保险起见直接上一晶振。触发故障无变化。
五:既然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南桥又没有给EC发SUSB# SUSC#信号,说明问题在南桥,上BGA加焊HM55南桥。触发点亮!

网友:
触发到0.026?待机是0.08咋越上越小了。。。。

网友:
楼主修笔记本维修了多久了,原理很清楚!

网友:
谢谢啦,多发点

网友:
时序都整出来了。就差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