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老白屏?

楼主(2012-11-11):
有时候一开机就白屏,关了再开下就正常了,正常显示后不关就能一直使用。
白屏的时候测屏电路板上的5V电压正常,升压电路部分只有3V左右,正常为12V,换了驱动板后不白屏正常使用。
像这种问题一般驱动板上哪里会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1-13 20:37):
换屏线后好了

网友:
你说的升压部分电路才3伏是那个点测量出来的。是灯管处还是进入的电源处

网友:
没有信号输入吧

网友A:
以前也遇到一台,联想的!换了一条屏线就好了,屏线特殊,爱接触不良!

网友:
联想的那款飞线5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遇到一台,联想的!换了一条屏线就好了,屏线特殊,爱接触不良!

我的也是联想的,明天换根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