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MTLDR is missing,开不了机解决一例

楼主(2012-11-11):
今天硬盘重新分区后,安装系统,重启提示NTLDR is missing,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 ,不能进入系统。分析可能mbr丢失而不能从硬盘启动,通过光盘启动后利用diskgen工具重新修复mbr,点击“硬盘 - 重建主引导记录(重建MBR)”菜单项,程序弹出下列提示 点击“是”按钮后,程序将用本软件自带的MBR重建主引导记录。重启顺利进入系统。

网友:
一般看到这种情况都是用优盘启动进PE,把优盘的NTLDR复制过去,用楼上那种方法也行,有些电脑用着用着就提示NTLDR丢失,个人觉得直接复制快点

网友:
不清楚啊,很抱歉啊

网友:
你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一,硬盘主引导记录损坏
二,硬盘在你分区之前不是WINDOS分区,比如硬盘原来装的是LINUX,重新分区后必须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这个问题常见啊  都是重写mbr 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l啦,以前遇到这问题,都是重做系统!!!

网友:
以前都是直接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原来重写MBR就好了。汗珠不断的往下流呀,

网友:
把系统引导误删了,在别的电脑上拷贝一个隐藏文件NTLDR到你的C盘就行了。

网友:
我看到这样直接给做系统,那样做拿不到钱,一下搞定客户会觉得太简单

网友:
遇到过,重装系统了

网友(2015-05-15):
硬盘主引导记录损坏。怎么修复啊

网友:
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两种可能,让你蒙对了一个。

网友:
使用Diskgen等工具修复MBR,另外一种就是GPT的分区,这种也可以修复,你进去看看菜单就可以找到了。

找个U盘系统,进PE,都有Diskgen的。

网友:
嗯,学习了,修复可以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