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屏CQ40问题

楼主(2012-11-11):
我测量了第二和第三个脚没有3。3V电压是怎么回事。第4个脚就有还有6 7脚也有除此之外其它的都没有电压了这样正常吗。就因为这样我不敢先把屏买回来。要不然可亏大了。灯管也不亮请问下怎么回事

网友:
你们修本本,怎么屏都没得一张呢,你那机器开机会没有哟!CQ40一般都是显卡问的多,屏问题的少

网友:
我的机器 也和你一样  你换个排线      试一试       也是黑屏 以为是灯管  我的外接正常 可能是屏 或者屏线   最后判断屏线问题

网友:
VDD因该是要有电压的,你查一下板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