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Y450显卡型号 有知道得进来 谢谢了

楼主(2012-11-11):
求个Y450显卡型号 有知道得进来  谢谢了

机器显卡为240的   但上面的编号 模糊 看不到了  所以不知道 用那种显卡   挺着急的  希望有知道得朋友  能进来告诉下  谢谢了

网友:
n10p-gs-a2

网友A:
Y450 GM45 N10P-GS-A2如果需要bios,我还有此机器的bios

网友B:
联想Y450独显,版号KL1,显卡N10P-GS-A2。前天刚修了一个,通病不过显卡,电流1.2左右,小板上的PQ1坏,导致1.8V转换电压没出来,导致显卡供电不足。不知能否帮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50 GM45 N10P-GS-A2如果需要bios,我还有此机器的bios

也谢谢你 还给BIOS  够意思 想的挺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Y450独显,版号KL1,显卡N10P-GS-A2。前天刚修了一个,通病不过显卡,电流1.2左右,小板上的PQ1坏,导致 ...

机器是能开机 但一开机 就有一小块的花屏 以为是显存有问题  就把四片都从新做了  显呀也摘下从做  但现在进系统  开一会就死机  所以想 可能是显卡坏了 所至 因为在安全模式下 看电影都没有死过 只是不加显卡有点一顿一顿的  所以要显卡 这本子在我们手里 算是过了二次 以前有人修过 现在出现问题  只能判断是显卡的事情了  谢谢大兄弟们 给我的帮助

网友:
楼主外接显示正不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