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掉电

楼主(2012-11-1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Z99D机器。板号是:A8T,故障为:开机到0.85左右就掉电。
待机电流为:0.005,开机到0.85就停了四秒左右就掉电。量了3V,5V,1.8V,1.2V都正常。那就按照通病来修,华硕的这款机子是集成显卡,北桥最容易坏。北桥型号是:NF-G6100的。立马加焊北桥。
加热后上机。开机到0.85后马上跳过1.6了。哈哈,显示了。到此故障解决~

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应该是秒杀了,厉害

网友:
等着返修吧

网友:
都这样  通病 最好换

网友:
这款笔记本加焊可能用不了多久,因为是芯片的原因,,一般换芯片才能解决

网友:
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治标不治本,一般先问客户是换还是修  修就加焊  修就换

网友:
因为收的钱少,没办法。只好给他加焊了。

网友:
焊下是焊的价格;换是换的价格;反正只保一个月吧

网友:
一个月就坏了,下次客户就可能不会再来了

网友:
这机·····好修,单桥···

网友:
不会的。如果还是坏的话,就算过了一个月客户还是来的。一个月后坏了下次来就叫他换桥的,我都是这样子做的。一般百试百灵的哦

网友:
楼主   客户还会回来的

网友:
我想问下做BGA北桥 的温度是要多少,这桥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