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铭鑫GF8600GT显卡”问题

楼主(2012-11-11):
偶是生手。。。

现手上有一块铭鑫GF8600GT显卡 之前是不显
后来GPU从新植球后可以显示了 但过了不到一分钟就开始从小花变大花
之又从新加焊了下GPU 开机又正常了 开机进到系统后又开始慢慢变花屏

又加焊GPU   .................还是开机又正常了 开机进到系统后又开始慢慢变花屏

用MATS测了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2455      3241335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3043163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C32
Read    Error Count: 2455
Write   Error Count: 628449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40      536675         307           0
A40      731500         292           0
A40      763057         341           0
A40      608004         458           0

看结果是:
FBA[63:32]        2455      3241335            0
FBC[63:32]           0      3043163            0

闪存有问题

但有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加焊GPU时刚开始没事。。。。。后面又慢慢变花了

这倒底是闪存有问题还是GPU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1-23 23:29):
问题以解决:原因是所用的“助焊膏”不好
后在坛里商城买了 店长推荐 的KINGBO BGA 助焊膏 从新加焊后就好了 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看你的测试结果不会是显存花 90%是芯片坏还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花  可以刷BIOS的 一般在背面有25数字的八角芯片就是显卡的BIOS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你这个是显存花  A区和C区都有

网友:
做BGA吧。。。会好的。。

网友:
问题以解决:原因是所用的“助焊膏”不好
后在坛里商城买了 店长推荐 的KINGBO BGA 助焊膏 从新加焊后就好了 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哦~~~~看来助焊剂这么重要~~~我的一块也是这毛病~~~不过撑了2周才黑屏~~~

网友:
直球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