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掉电维修

楼主(2012-11-11):
今天收到一个比较老的笔记本-dell  D600。现象是开机几秒后掉电。直接接直流电源开机,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26后稳定了几秒后掉到待机电流。直接拆机, 拆出主板,主板上只接上cpu、内存、显示屏,开机故障依旧。根据经验怀疑一般是cpu或者cpu供电有问题。于是在电流上到0.26的时候用万用表量cpu供电电压为0。拿下cpu 再开机,cpu供电电压有0.4伏,就此判断可能cpu本身可能有问题,手头也没有现成的好用的cpu可换,怎么办?尽管先装上cpu,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一下cpu供电电感吧。一量发现问题了。Cpu供电的电感阻值为0,拿下cpu再量,阻值为600,cpu坏了。出去找个cpu换上吧。加电测试开机,还是上到0.26一会掉电。但是cpu的供电在电流上到0.26 的时候有0.4v了。因为这个cpuPM1.5cpu,它的电压应该是1v多一点。现在cpu是好的,但是电压还是不对。那是查下cpu供电芯片(max1987)的工作条件吧。如下图:

max198710(ref)0v, 9(shdn)0.4v.12(vcc)5v。由此,先查9脚的控制信号runpwrok。如下图
u28的第6脚为3.3v。正常啊,但是为什么到了max19879 脚的时候就不正常了呢?第一判断就是max1987有问题。换之。加电。正常开机到logo画面。……此处略去……字
最郁闷的事情还在后面。装好机后发现不了硬盘。硬盘嘎啦嘎啦响,坏了。40gide硬盘啊(贵,硬盘都快能买一个这本子了)。这本要是修起来要多少钱啊,有可能白忙活半天,客户不修了。就怕这样的。

网友A:
10脚(ref)为0v 很好判断  基本为芯片坏

网友:
那个CPU真的坏了么?

网友:
客服多半不会修了。不过也能学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脚(ref)为0v 很好判断  基本为芯片坏

但是,量到ref为0的时候,芯片的开启条件还满足,也不知道芯片还有没有工件吧?
我是菜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最终结果,客户不修了,又 要装回去

网友:
这样的结果,最烦人呀。费了好大的力,没有收入

网友:
呵呵,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