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寻找公共点及3.3V电路和5V电路?

楼主(2012-11-11):
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怎么去找公共点及3.3V电路和5v电路?

网友:
两个小电感,一般在一块

网友:
2个电感 外观样子差不多的就是的

网友:
pwm单元电路的上管D极就是公共点。。3v5v 一般是两个在挨在一块的电感

网友:
公共点应该是大的印刷线路板就是公共点吧这个是最好找的

网友:
楼主这样问,肯定就是没有图纸来快速确认公共点了,按楼上的思路的确可以快速找到哈!当然印刷线路板面积最大,线最粗的是地线哟!

网友:
找待机芯片吧,一般3 5V 电感在待机芯片 或南桥 电池附近

网友:
直接量电感就行了

网友:
下在电路图就可以找到了,也可以从时钟供电电感跑找的到

网友:
找公共,看下图纸就行了,3V/5V找电感,一般都是100+阻值。

网友:
你去了解一下上管 上管的D级就是公共点,3v5v你要记芯片的型号。

网友:
3v\5v还真的不容易一眼就看出来,电感很多跟其他的电压的电感差不多。

网友:
这样问得太笼统,连个待机芯片型号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