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0(L530)反复掉电重起

楼主(2012-11-11):
这个应是通病,有解决的吗?换CPU大电容不行,刷bios不行,显卡BGA也不行,换CPU供电芯片,供电管子都不行,修的最郁闷的一个机器。。
刷BIOS

网友:
电流到多少重启啊
不说清楚,一上来就抱怨

网友:
东芝的掉电最头疼了。你是开机进系统掉电还是过LOGO掉电?反正我换大电容从来没成功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换法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几台这样现象的,就是一显示马上就掉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全部装好,又正常了。。搞不懂

网友:
修过3台都是一显示马上掉电。大电容,,cpu 供电芯片都搞了不行。前在两台没搞好。。第3台把所有的东西装好它又正常了。。搞不懂{不过前两台都是别人拿裸板过来了的,,}而且机器都是修电压没有,,电压修出来能显示之后就掉电。。我在想是不是这款机器要把所有东西都装了才行。

网友:
过LOGO掉电

网友:
恩,可以确定不是NEC大电容的事,

网友:
参考以下几点
内存 死机、掉电、重启
南桥北桥显卡 死机、掉电、重启
硬盘
档LOGO。LOGO前死机南桥 LOGO后死机北桥多认不到外设也会掉电
复位电路会导致 掉电、重启,
温控检测电路。导致掉电
适配器供电不稳

网友:
这机好象没有维修成功的案例么。。

网友:
这应该是桥的问题吧,很难搞的

网友:
还没搞定。

网友:
是通病```但修复很低!L600 也纠结了我好一段时间!刷了好多个BIOS 才好````

网友:
呵呵,小弟前几天换了一HM55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