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希捷160g Read Ver RetrysRead Ver Failure!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12):
maxtor 160g 10代   提示错误怎么修??

1024k x 16 DRAM
NHAWK - 1_Disk    S-LE   11-14-07_16:30
Buzz HM SFI
!
(P)SATA Reset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33 RdWr 13680.00.0003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00 RdWr 13680.00.0003

如何做通病修复和只读修复

网友A:
只读故障,清一下G表和SMART表看看,不行就做F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读故障,清一下G表和SMART表看看,不行就做F级吧。

Reset
1024k x 16 DRAM
NHAWK - 1_Disk    S-LE   11-14-07_16:30

Buzz HM SFI
!
(P)SATA Reset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33 RdWr 13680.00.0003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00 RdWr 13680.00.0003
(
T>

CE Log ErrCode=0  LBA=0  Type=a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33 RdWr 13680.00.005a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00 RdWr 13680.00.005a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33 RdWr 13680.00.0006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00 RdWr 13680.00.0006

Initializing SMART Sectors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33 RdWr 13680.00.0006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00 RdWr 13680.00.0002

FAIL
1>l

CE Log ErrCode=0  LBA=0  Type=a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33 RdWr 13680.00.005a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00 RdWr 13680.00.005a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33 RdWr 13680.00.0006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00 RdWr 13680.00.0006

Initializing SMART Sectors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33 RdWr 13680.00.0006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Failed sys sect. write! Nwt Er 00 RdWr 13680.00.0002

FAIL
1>(
1>/
T>/
T>i1,1,22
Command Inactive -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
T>

网友A:
清G表是   i4,1,22 ,先装载CE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G表是   i4,1,22 ,先装载CERT

试过了。真的不行的。这个硬盘拿在手里感觉转的很快,比其他的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G表是   i4,1,22 ,先装载CERT

你说的做f级是什么意思??

网友:
F自校准吧

网友:
具体怎么做啊??n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