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1代320g固件升级错误和 320g 的g表大概有。。。。。

楼主(2012-11-12):
型号绝对是配对的。按A后

错误提示如下:
Model  ST3500320AS SN 9T**********  FW  CC1F  ON  Generic  PCI  ATA Bus  0  Device  1  NO  MATCH !  WILL  NOT  DOWNLOAD  FIRMWARE

Error : Specifc Model not found . ST33500320AS expected

为什么升级不了??经常不认盘的啊。。。请指教。。

希捷11代 320g 的g表大概有4000个。。。。。  西数的大概761个

网友A:
希捷提供的刷BIOS程序,必须是正常认盘的情况下,你这种经常不认盘的,出现这个提示很正常,换PC3000或者指令刷吧

网友B:
没有用过官方的升级程序,都是直接用效率源处理。

网友:
硬盘是能正常认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官方的升级程序,都是直接用效率源处理。

版主你说的xly要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捷提供的刷BIOS程序,必须是正常认盘的情况下,你这种经常不认盘的,出现这个提示很正常,换PC3000或者指 ...

用指令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