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优利德UT61E,改造外接供电,现在失准了。。哪位达人会修这个吗?

楼主(2012-11-12):
在淘宝220块买的。。
因为没有自动关机功能。所以我想把它改造成外接9V供电的。。就在外壳上切了一个能放DC的座的口,买了一个直流9V的像小路由供电那种变压器供电。。。谁知道从那以后读数就不准了。。拆掉那些接线,装回电池也是一样,
测12V的主板电压显示15V左右,测电阻什么的也不准。。。因为我拆过了,所以不可能保修了。。。哪位达人懂得修这个东西吗?或者指导一下。。我是新手来的。220块。。就这样扔了真的觉得很可惜。

我以为你从优利德工厂出来的呢……

网友:
校正一下看看,如读数都是一样的倍数及可以,不是的话就修复困难了

网友:
变压器太水的原因吧,我以前改过,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有点闲的慌,一块电池才2.5元。仪表我从不改的,厂家的工程师也不是吃干饭的。你现在只能动动可调什么的,换芯片是不可能了,买不到。

网友:
手机电池很好改啊,两块旧电池串联冲满电最少管半年

网友:
纯属淡疼,用电池不好吗,拿到哪里都方便

网友:
  估计是里面的 程序错乱了吧!  坐等大师级别告密下!

网友:
UT61E网上有完整的电路,自己找一下吧。
用两块3.7v的聚合物电池装到表上不是很方便吗?
而且能用上半年以上吧,搞这么复杂。

网友:
哪个大哥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啊。拆都拆了,改都改了。。

网友:
我用的胜利表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那是电池电压低的情况才会出现,楼主是不是改的时候,把供电部分整流的二极管给烧坏了。

网友:
什么都能修啊!

网友:
可以寄回厂家维修的.改装过也可以,我以前就试过,只要自己出邮费就行了.可以Email给优利德,会有专人回复你的,祝你好运

网友:
可能你的电源输出电压太高,把芯片损坏了。

先换掉芯片7201U30看看

网友:
我也是一直想改,但就怕出问题。而且我表比这个还稍好点。是不是动了可调电阻的位置?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最好不要乱动内部的可调元件,从电池正、负极端子跑线路往里查,估计是保护二极管或电阻之类的东东被瞬间的高电压(外接电源)损坏,仔细找找。问题不是很大,祝好运!

网友:
直接用废旧电池里的两个电芯就可以啊,用一年都没事,弄的这么麻烦,汗。。。。

网友:
我的UT61B好像有定时关机功能啊,是左下边的那个弧形 中间带个三角形的符号

网友:
你这是省了小钱,亏了打钱啊

网友:
你确认加的小变压器输出是直流电吗?这个供电变压器有交流的。。。确认是直流的话,可能因为负载太轻,电压较高,应加7809使输出稳定在9V

网友:
真不明白楼主搞个外接电源还要破坏外观,本来买个9V电池扣或拆个废的9V电池取下扣那部分就行了,要说缺点就是电池盖不能盖上了。
你可以问一下优立德工厂,这种情况你付费维修需要多少钱。
另外,61E是很省电的,我经常离开时忘记关机,即使是这样,也比一些自动关机的表(如9205)使用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