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问题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2-11-12):
    液晶显示器维修属电源板问题最多, 然有实际维修中有些电源部分的问题往往被忽视, 认为是高压或驱动板的问题, 结果绕了许多弯路也没解决问题, 本人最近就遇上一回, 详解出来给大家分享.
    一台PROVIEW 900W的19寸宽屏,现象是电源一开机指示灯就灭屏幕无背光, 拆开检测电压5V正常(?后面说明),12V为16.5V, 单独外接灯管点亮正常,连上驱动板不接屏线,能点亮灯管两秒,然后绿灯变黄灯保护,但是一接上屏线,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连5V,12V电压都没了,像是短路开关管停止工作了,按现象来看, 估计是后级短路引起电源控制芯片保护, 所以就认定是驱动板或者是屏上电路上有问题, 但我对驱动板检修没有经验, 也始终没有找到原因,搁浅了.巧的是我在修理另一台Visionquest 2200W时,看见用的是接口完全一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因为22寸这台开机时灯有点闪动不稳定, 我就拿了19寸的电源板换过去试试, 一试结果如前一样, 这下才明白,问题在电源板上! 之前有怀疑12V偏高有问题(驱动板有用12V,给音频芯片供电), 这会猛查发现5V整流管内阻偏大,取下来一量两边二极管内阻都不一样,且都偏大.从别的废板上找了一个,好不容易费劲拆下来,结果还是个短脚的,上面要固定在散热片上底下就够不着了, 这个气的! 想了个急招焊上三个引脚,一番折腾,终于好了,重新开机正常显示了!
      解释一下,5V和12V是通过变压器输出整流产生,正常情况下, 5V和12V之间保持一定比值(变压器线圈匝数比), 5V整流发生问题,输出被整流管消耗减低到了3.5V,又在温压电路控制下,调整开关管占空比,将3.5V稳定在5V, 同时12V会同步提升到17V! 然当5V后级加上屏负载,造成供电不足带不起负载.驱动板控制芯片保护停止工作.但是开关管因什么原因关闭还是不明白,望高手指教.

网友:
5V整流管很少软击穿,你确定是修好了吗?

网友:
整流的管子坏的还真不是很多,不过维修遇到的故障本来就是五花八门

网友:
大师估计会返修的

网友:
整流管不容易坏吧!而且有的电源板上是5V和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