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 4100主板,在键盘、触摸板插口旁边,预留的8针插口, 是什么用的?

楼主(2012-11-12):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有图纸吗  对着图纸看看

这个位置一般应该是指纹接口吧

网友:
把图片发上。不然不好说

网友:
我同意2楼说的,找个图纸应该可以看出来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在键盘,触摸板插口的中间,预留的8针插口,通过排线,拉到笔记本的左上角,在笔记本的左上角,留个8针插口,放在那。如何判断它是否USB插口?望师傅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