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高手请进,谢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楼主(2012-11-12):
   接下来讨论的是攒机需要注意什么,什么样的钱  配什么样的机子,才能达到性价比OK呢?
小弟 先在这里留下一份配置单;请指教!
配置        品牌        型号        单价        备注
CPU        AMD        955        560        黑盒
硬盘        希捷        500GB        360
内存        金士顿        4G 1600        122
主板        华硕        M5A97        580
显示器        三星        SA330        1050
显卡        迪兰恒进        6850        950
声卡
光驱        三星        DVD        105
机箱        游戏悍将                150
电源        安钛克        BP430P        285
键盘        双飞燕                115/65
鼠标        双飞燕
音箱        漫步者        1100.20        309
摄像头        蓝色妖姬                100
操作系统        Windows 7 64位
其他
合计                        4686        这是一台中高端游戏四核电脑配置   望指教  有钱的 装在自己口袋  捧捧场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这单子很眼熟!前天来我家修显卡一SB,就是点的你这套配置,以买电脑为诱饵,说好60块修好讲了10块,艹TMD,最主要的是竟然2400想拿下这主机!我艹,我喝西北风啊

网友B:
强烈建议高档点的机器不要用AMD,一年后你就知道AMD的好了。总是出这样那样的怪毛病

网友:
AMD的我真是越来越失望了

网友C:
如果是客户要的,你可以装这一套配置。如果是楼主自己用的话,把CPU换掉吧!

网友:
我还是觉的INTER的CPU好点

网友:
我一直都用INTEL,除非客户一定要AMD的

网友D:
CPU :AMD  640盒 (风扇:超频三 红海)
主板:技嘉970A-DS3
硬盘:500G  黑盘
内存:4G 1600  两根
显卡:讯景GTX450 1G D5
电源:台达,航嘉额定400W
机箱:航嘉暗夜H403

网友:
漫步者的音响是不错的哦。不过AMD的CPU你选择错了。还是换换的好。

网友E:
大家都不看好AMD的U,我用着还可以啊,就是好烧内存控制器,为什么啊。坏了一个四核的,还有一个双核的,都点不亮机器了。

网友F:
大家一致认为AMD的cpu不咋地,amd显卡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老兄   在哪开店   为什么都觉得AMD的CPU和差劲啊?还请指教

网友G:
高手   怎么称呼   为什么别人都说AMD的CPU垃圾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高档点的机器不要用AMD,一年后你就知道AMD的好了。总是出这样那样的怪毛病

如果  要达到  同样的效果   INTEL要贵4-500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客户要的,你可以装这一套配置。如果是楼主自己用的话,把CPU换掉吧!

如果  用i5来代替上面的处理器  会高出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AMD  640盒 (风扇:超频三 红海)
主板:技嘉970A-DS3
硬盘:500G  黑盘

这套配置  应该在35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不看好AMD的U,我用着还可以啊,就是好烧内存控制器,为什么啊。坏了一个四核的,还 ...

我 喜欢AMD  但是  不知道  为什么  都觉得  Intel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一致认为AMD的cpu不咋地,amd显卡还是不错的

做显卡的厂商太多了  只要上500以上的都还可以

网友H:
AMD的U是不太好

网友I:
都说AMD的不咋地 却是AMD的不行 呵呵

网友:
我觉得INTEL比AMD的好!

网友:
真心觉得AMD的U没有INTEL的U好用

网友:
我装过很多机器都是 英特尔的   感觉没坏过 amd 还有坏的

网友:
看到AMDCPU 我就不想看下去了~从不用AMD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   怎么称呼   为什么别人都说AMD的CPU垃圾 求指教

我不是高手。华硕M5A97板子返修率比较高,个人遇见。特指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H:
AMD的U是不太好

为什么   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说AMD的不咋地 却是AMD的不行 呵呵

为什么   不好?

网友:
建议换INTEL的U和配套主板,AMD发热量高,易出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AMD的U发热量大,容易出问题

网友:
硬盘可以换成同牌子1TB的 价格贵一百左右,但却是64MB,而500GB的是16M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单子很眼熟!前天来我家修显卡一SB,就是点的你这套配置,以买电脑为诱饵,说好60块修好讲了10块,艹TMD, ...

现在人都会玩脑子

网友(2013-03-12):
AMD的CPU大多网吧里面装的多,私人的都喜欢用INTEL的 ,卖电脑的也喜欢装INTEL的,因为AMD用一段时间容易出问题!

网友:
AMD的的U还行  ,显卡也还可以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我也想攒机·······

网友:
INTEL肯定是比AMD强点了
但是装机还是要装AMD了,装钱啊。

网友:
其实台式机 用amd的u还行吧  笔记本 最好还是用INTE的  电子商品这东西 很多都是看运气

网友:
同价位建议装intel的 i3+b75 显卡我是N饭  千元价位可以上GTX650TI

网友(2013-10-03):
我以前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都反应AMD的CPU不如INTER

网友:
AMD真的毛病 多吗?

网友:
换intel的U和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