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3L接屏花屏,已换过屏,屏线,北桥了,求助

楼主(2012-11-12):
刚接到这台电脑故障是白屏,原因是因为屏缺LCDVCC,我修好供电后接上原屏是花屏的。以为屏坏了就换了块屏,结果故障一模一样。
后来测了下红绿蓝,SCL,SDA阻值正常,供电都是正常的。换了屏线,集显的电脑我又换了北桥。内存,CPU,IO,南桥,BIOS都换过了。现在还是一样的故障,请大家帮分析下,说说思路,谢谢了。

网友:
你什么都换过了,彻底些把高压条也换了吧,查过接屏后的屏供电电压么?会不会接屏后某个小零件不良呢。我碰到过稳压管不良的。

网友A:
你得看LCD接口的三基色的电压正不正常!说不定是哪个小电阻坏啦

网友:
我今天休息 明天去换个高压条,稳压管没有短路的,不良的我明天再去多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看LCD接口的三基色的电压正不正常!说不定是哪个小电阻坏啦

三基色的电压时正常的,小电阻肯定没问题我换过了,而且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A:
你确定LCD所有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B:
换下屏线试下。屏线短路或开路也有花屏的问题

网友B:
哦。外接花屏不?

网友:
我碰到一台1088的电脑业和楼主一样

网友C:
你没检查下显存吗,显存有问题也是花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LCD所有信号都正常吗

红 绿 蓝的电压和对地我测过了,SCL SDA 电压和对地也测了 其它的供电都测了下 没发现问题 。就是接屏后屏供电有无变化我没测,明天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检查下显存吗,显存有问题也是花屏啊

这是集显的电脑,没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外接花屏不?

外接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屏线试下。屏线短路或开路也有花屏的问题

屏线已经换过了

网友:
查图纸从北桥到屏接口所有的线正常吗,有没有断线,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