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700 无1.8V,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1.8V

楼主(2012-11-12):
这机器是二修的电脑,一触发电流就是0.03~1.01~1.21~1.32~1.4 我拆下CPU 测量主板无1.8V,查了1.8V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也换过芯片了。还是没有1.8V,看了下图纸1.8V就是给一个8脚的芯片和北桥供电。我看了下北桥的型号是GL960的,这个北桥被别人换过的,桥上是有字的,应该买的是测试的北桥,图纸上也没标北桥型号,大家有人修过这机器吗,这北桥原始应该是什么型号呢。我想再换个北桥试下。谢谢了。

网友:
无1.8V,你要看看是1.81V被拉掉啦,还是根本没发出来,还是反馈有问题,北桥不要盲目动

网友:
查电路啊,这种问题没人能说 的准,只能靠自己去思考,去动手

网友:
你机器这个电流还没有跑马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先测一下1.8v的对地阻值!

网友:
就算没北桥也要有1.8V供电的,你代换下1.8V的MOS管,这个有时候测量正常,不供电了,换了就供电,还有反馈电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