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供电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12-11-12):
有块富士康的主板进水烧了,检测到CPU无电压。PWM是ISL6322,查图纸10脚VCC,36脚EN脚都正常,VID电压也有高低组合,PWM也更换了还是没电压。像这种问题一般还要查些什么条件?
还有一块联想G31的板子,不上CPU有VCORE电压,装上CPU后就没了(CPU是好的)。PWM也是6322更换后问题一样,会不会和南桥有关系?

网友A:
供电和南桥没有关系,自举BOOT查了吗,还有如果全部正常,换了芯片还不行,在查下反馈电路的原件,如果都没事,建议换下黑色的电容,也就是330UF的

网友:
嗯,不错,可以啊

网友:
6232的芯片你换了没有,进水的要看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和南桥没有关系,自举BOOT查了吗,还有如果全部正常,换了芯片还不行,在查下反馈电路的原件,如果都没 ...

BOOT自举电压也没有,反馈电路接VCORE那脚吗?

网友A:
BOOT没电当然不会有CPU供电啊,查下BOOT的元件什么的

网友:
高手 应该吧各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摸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没电当然不会有CPU供电啊,查下BOOT的元件什么的

BOOT电压是从哪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