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713去保护的探索

楼主(2012-11-12):
   机型:未知19宽
   故障:拿来时,15V滤波电容鼓包,更换后,高压板输出3秒后保护,亮灯一瞬间,感觉亮度很低。
        一看到这种类型的电源板,就头大:高压板的4个输出口紧靠在一起,灯管线也很短,换单独高压板难度不小。
        只好硬头皮去修啦
        供电5V、15V正常,高压控制芯片是BIT3713,有人说断开15脚可以,试了,无果,短路,无果。
        也试着短路2脚CMP,无果。
        1脚INN同时也负责亮度调节,正常情况下电压低,亮度高,反之亮度低。直接短路后,亮度大增,但还是会保护
        逐一测试各个脚,发现5脚TIMER有玄机: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会让亮度一直持续下去,拿开表针,几秒后就保护
        于是将TIMER脚短路、断开都无果,并电容无果,最后,并了一个425的大电阻,就可以了。

楼下几位说的很对
忘了说明:此机灯管是好的,高压变压器、MOS管都是好的,应该是高压反馈保护电路故障。
另外,此板改单独高压难度较大。
其实此贴主要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去保护,大家可以搜一下BIT3713的帖子。

网友:
由于时间紧迫,连读调节就不研究了,直接将1脚短路到地,亮度最大。

网友:
宁愿多花钱换板或者不做也不能去保护,以后要是坏了轻点烧板子,要是在厂里面引发火灾那就得倒霉了~

网友:
去保护后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坏的

网友:
还不如换个灯管

网友:
学习中,路过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很对
忘了说明:此机灯管是好的,高压变压器、MOS管都是好的,应该是高压反馈保护电路故障。
另外,此板改单独高压难度较大。

其实此贴主要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去保护,大家可以搜一下BIT3713的帖子。

顶楼主, 谁不知道去保护的副作用? 去保护的帖子老有几个SB在那说烧着烧那的, 我们讨论的是如何去保护, 谁吃饱撑着去烧客户机子,

网友:
我断开15脚就能常量了,呵呵

网友:
讨论技术 不要太过激 用去保护法测试灯管也是很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