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有人修过这设备吗?

楼主(2012-11-12):
实验室仪器用的通用的 Part II CU950 问题是现在连电脑 识别为 未知设备 了 在北京的高手看看有没有哪个能搞定这问题的  QQ:724545523 谢谢了站内回复也行

网友:
应该有驱动的。24V电压正常吗。还有USB线

网友A:
这个肯定是没有安装驱动要把那个产品的驱动光盘搞到手要不然你这样子是安装不到。但是这种东西可能在网上也能下载驱动吧。

网友:
应该电源都正常 因为有三个指示灯  电源灯量的 就正常的   连电脑显示未知设备 (正常的设备显示是cu-950虽然没有驱动但不会是未知)就pc 和system不亮 接电那一下会闪一下 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没有安装驱动要把那个产品的驱动光盘搞到手要不然你这样子是安装不到。但是这种东西可能在网上也 ...

我在要驱动 再试下 关键是未知设备驱动弄不好也装不上的啊

网友B:
LZ另找一台电脑挂上,确定是不是这鬼东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另找一台电脑挂上,确定是不是这鬼东西坏了

是这鬼东西坏了 电脑不识别设备了

网友:
我的帖子沉了吗?没有高手吗?》

网友:
重点查查USB传输吧

网友C:
如果两种通讯都不能联络就比较麻烦,最好咨询生产厂家。或者拆机从最基本的供电,复位等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种通讯都不能联络就比较麻烦,最好咨询生产厂家。或者拆机从最基本的供电,复位等检查。

已经查出来是USB接口没有5v输出了供电问题 但就是不会查元器件哪个坏了

网友D:
找个驱动试试,接口也接错了把,感觉就是一分2的的路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驱动试试,接口也接错了把,感觉就是一分2的的路由差不多

额 没那么简单 呵呵 已经测试芯片没试了 连电脑那个网口已经能用了 证明芯片是好的供电也是好的了

网友E:
这类工业用的设备,驱动必须要对应的。这是首要条件,然后再根据分析进一步查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类工业用的设备,驱动必须要对应的。这是首要条件,然后再根据分析进一步查找的。

谢谢 已经查出 供电问题了

网友F:
已经查出来是USB接口没有5v输出了供电问题

USB接口的5V应该是电脑输出的吧, Part II CU950 的USB口应该没有5V输出吧!您打下Part II CU950 的USB口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2012-12-14):
  只能扫下路,可以试着来个5v,看看,如何,新手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查出来是USB接口没有5v输出了供电问题

USB接口的5V应该是电脑输出的吧, Part II CU950 的USB口应该 ...

那个让我师傅弄了 换了俩芯片 但烤一天就又坏了 那俩芯片就废了

网友:
看不到,不知是什么东东。帮顶

网友G:
USB供电是从PC输出的,连接后没有+5V,是设备USB口的5V线路短路了吗?

电脑U口会给设备的USB通讯芯片供电的~芯片用不久就废,会不会是设备里有漏电情况,造成那芯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USB供电是从PC输出的,连接后没有+5V,是设备USB口的5V线路短路了吗?

郁闷了 这么久了 客服都烦了 不修了 噩噩噩噩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