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接通电源可以开机,关机后怎么按都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2-11-12):
请教大家是那里出问题呢?
开不了机

网友:
一步步来吧,先测辅助电源正常否。

网友:
单独测试电源是否能开启?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PG信号没有

网友:
测一下有没待机电压和绿线电压,有的话再短接绿地看电压有没变化。检查一下待机电路的启动电阻有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