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求解

楼主(2012-11-12):
型号nf7g      不装COMS电池主板掉电  晕啦不知道冲那下手啦

网友:
不装掉电,你装上就完了呗,干嘛不装电池啊

网友:
你这样说鬼帮的了你啊!!!

网友:
刚修了快桥虚焊的

网友:
LZ人才啊!!

网友:
LZ好牛B啊.不装电池当然掉电了。

网友:
没有电池coms无法工作,肯定不行的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说详细点    干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这种现象

网友:
LZ乃旷世奇才,

网友:
莫非楼主想把客户的BAT电池黑下来?要黑也黑点好的嘛

网友:
上电条件不懂

网友:
不上电时序查啊。描述不清楚

网友:
装上掉不

网友:
装了电池掉电才是常见的问题。。。。

网友:
那就装上电池哇 ,能正常用就行啊

网友:
楼主应该没表达清楚,说是大部分主板不装电池可以开机,这块不行。实际上大部分主板不装电池的确是可以开机的,只是不能保存cmos数据,因为插电时,vccrtc就由atx电源这块来供了,除了特别设计的板外都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同意楼主:
5.0
廷涛
同意楼主:

网友:
22楼说的对

网友:
也是人才一个啊真是高人哥

网友A:
装上电池测试稳定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电池测试稳定就OK
稳定啦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请求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