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人 万用表可以测量cpu的好坏吗

楼主(2012-11-12):
请问一下高人     万用表可以测量cpu的好坏吗     要是可以怎么测     不行的话用什么检测工具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好像只有插在主板上册,不能单独的测

网友A:
用假负载排除

网友:
外用表测量CPU阻止还可以,测量CPU的好坏还是插在主板上用示波器测量ADS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假负载排除

假负荷   要什么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负荷   要什么工具吗?

cpu 假负载结合万用表测量

网友:
反正我们装上去才能试 没有示波器啊 也不会用那玩意

网友C:
换张主板试,最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张主板试,最快速。

你说的真是实话啊   !!

网友D:
要想很好的排除 就必然走换主板cpu一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很好的排除 就必然走换主板cpu一途了

多谢你的热情

网友:
现在就是换件试~然后就是南北桥了!

网友:
你们讨论的内容对我来说有些难以理解,不过以后我会努力学习的,希望将来能够成为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网友:
替换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估计没人测量,那么多脚